pads修改PCB封装管脚序号

楼主(2017-07-13):
pads 中,怎样修改PCB封装的管脚序号?谁可以指点?

网友:
在库里面直接选中管脚号右键属性或者双击管脚号可以修改,PCB里面不好直接改管脚号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已经解决,将PCB封装另存到库中,然后再修改,但是遇到的问题是BGA封装的管脚号带字母的,必须改成数字序号,不然就和原理图封装不能管脚映射,这着实让人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