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脑上同时安装allergo 16.6 和16.5两个版本?

楼主(2017-07-14):
    同时安装allergo 16.6 和16.5两个版本,或是allergo 16.6和17.2版本?请各位大侠交流!!!!!谢谢!!

网友:
    allegro是支持多版本共存的,都安装在Cadence目录下,license使用最高版本的那个即可!

楼主:
    谢谢! 貌似看明白了,下次要是安装其他版本了,遇到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2017-09-25):
引用 楼主:
    谢谢! 貌似看明白了,下次要是安装其他版本了,遇到问题再请教你!!

    只能从低版本往高版本按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