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11和反射关系

楼主(2017-07-14):
刚接触SI知识,在了解S参数时候,有的书籍中说道S11和反射系数是等同的,均是由于特性阻抗变化在线路上不均引起。
并且特性阻抗和频率无关(影响很小),可以知道反射系数和频率无关。
但S11的曲线又同频率有密切关系。
越看越糊涂,哪位大神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s11就是反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1就是反射系数

大神 那关于频率的关系呢?如何理解?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那关于频率的关系呢?如何理解?多谢

不知道哦

网友B(2017-09-05):
S11回波损耗,随着你频率的增大回拨损耗也是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11回波损耗,随着你频率的增大回拨损耗也是会变化的

大神,不好意思才看到回复,那请问说S11和反射是一回事的结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11回波损耗,随着你频率的增大回拨损耗也是会变化的

明白一些了。多谢!

网友(2018-02-27):
等大神进一步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