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FPC阻抗图示例

楼主(2017-07-14):
要做一块相对简单的软板,不知道中间的层间距怎么控制,是否和硬板一样,有木有大拿给发个示例学习学习

楼主:
是个多层板,第一次做,有木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个多层板,第一次做,有木有人指点一下

软板的叠层特点是薄,走线相对来说会细一些,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板的叠层特点是薄,走线相对来说会细一些,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给我

谢谢,软板四层最薄能做到多薄呢?如果加补强片的话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补强片多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软板四层最薄能做到多薄呢?如果加补强片的话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补强片多厚呢?

0.4mm左右,可以根据需要选不同厚度材料,补强可以根据需要定,注意一下有孔的话,要注意孔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mm左右,可以根据需要选不同厚度材料,补强可以根据需要定,注意一下有孔的话,要注意孔径比。

学习了,还有俩问题要请教,因为软板很薄,软板的孔径比具体在什么范围内啊?然后,我看软板表面是黄色的,应该不是绿油,那它表面处理工艺是什么?

网友:
材料有保护膜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