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与CPU不在同一块板上,link不起来

楼主(2017-07-14):
HI,各位大侠:
                      近期设计了一款电路,使用的方案是高通的QCA9531,我将CPU设计在一块板上,网口和变压器设计在另外一块板上,网口数据线用PH2.0的线连接,如下图,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网口很容易就link不起来,有时用着用着就突然连不起来了,有些压根就没起来过。网口是带POE功能的,尝试过只接网口功能,其他都不要,也没有什么改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这是网口的电路,P0TX和P0RX直接接到了CPU

网友:
建议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网络变压器,以及RJ45引脚处的信号波形,经过这种排线后,差分线信号的质量会下降。对比看一下百兆应该有的信号波形:
这是百度文库上可以查到的规范;
 这是网口的实测波形,你看下你的波形是否有变差。

网友:
菜鸟表示不懂哦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想问知道

网友:
这样的做法,阻抗没法控制,估计你的差分信号不行

网友:
PH2.0的线,应该有影响吧。老乡,前几年转硬件,水平应该提高很多了吧

网友:
phy在哪? 和cpu在一起吗?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能联通时的带宽?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变压器到PHY之间的布线问题。 1,阻抗不能保证, 2,差分信号变成了单端信号 3,不具备抗干扰能力。

网友:
你可以剪一段网线,把里面的差分线抽出来,做到PH2.0的插头里,然后试下,这可以排除是否是PH2.0线缆造成的

网友:
1、走线太长了,从另一块板到变压器后,再用PH2.0的线接到另一块板上,TXRX走的线,应该快有20cm了吧?
2、变压器到PHY芯片的地方有10cm的长度是没有阻抗的,信号会很差

网友:
你可以先试一下,将PH2.0的线,剪短,让线尽量短,同时,将TX+ TX-的线弄成双绞线;RX+ RX-的线弄成双绞线;测试看看,线尽量短

网友:
胆子大哦,MDI一般不建议这么处理的,毕竟是速率偏高的模拟信号。一般都是过了变压器才用线接的,阻抗没那么敏感。建议你吧这两个插座直接叠起来缩短阻抗失配长度试试看,比较下是不是这段线引起的。

网友:
    关注此问题,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楼主(2018-03-07):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个问题最终的发现是,POE没有加防浪涌器件,造成残压过高,损坏了CPU。

网友(2018-10-21):
    楼主后面修改的电路是什么,可以截图出来在哪里加防浪涌器件吗,可以后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