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回流路径问题

楼主(2017-07-15):
比如电源从连接器进来,输入10A的电流,PCB铺铜的宽度满足10A的过流能力。 那么回流到连接器的地Pin 的路径也要满足10A的走线线宽吗?

如果连接器的电源Pin有3pin, 可以过3A,而地Pin只有1Pin只能过1A, 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是的。电源Pin也只能通过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源Pin也只能通过1A。

我想说的是连接器3A电源输入能力,1A GND的回流能力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回流1A,所以最多1A输入,3A的输入能力是浪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连接器3A电源输入能力,1A GND的回流能力会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機器內部真的消耗3A,那你的電流迴路瓶頸點會是在連接器 GND 那 1A  的 PIN上。這時候 3A 消耗強制留過 1A 的 GND PIN,會造成連接器發熱,如果溫度堆積夠高,會燒毀 PCB。

如果機器內部只消耗1A,那連接器 GND 那 1A  的 PIN上則沒事。

网友:
不要幻想了,任何电流的流动都要会到源头,想想基尔霍夫定理吧

网友:
    1A 地与电源回流等同

网友:
    EDA365资源好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