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烧写完不启动问题求救!

楼主(2017-07-15):
  ALTERA EP4CE系列遇到一个奇葩问题,以前一直好好的重新做了一次板,FLASH (m25p64)烧写程式软件显示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一断电后加载不了,configdone 一直是低,FPGA根本没有启动起来 FLASH 应该没有问题根之前的板子对调试验过。测量不能用的板子上的FLASH 输出引脚,波形很乱而且一直在输出,波形如下图,如有类似问题的请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2017-08-16):
是否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2017-10-18):
configdone燒完之後要變HIGH才對

网友(2017-11-23):
看看mode 是否配置正确  建议把仿真器拔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