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MOS 晶振问题

楼主(2017-07-16):
为什么选的明明是HCMOS 输出的晶振,但是示波器测量其输出时仍是正弦波形?3.3供电其幅值大概就1V 左右?是买到假货了吗?但是电路还能工作以前一直没有关注这点。。。求有经验大神指教。

晶振規格資料咧~?^00^

楼主:
晶振先的是    SiT5001AI-2C-33E0-50.000000T  温补晶振,请指教。

晶振输出测量

晶振输出测量

晶振参数

晶振参数

晶振手册

网友:
频率超过示波器测量范围时,就会显示是正弦波之类

网友:
这个是三角波了都,楼上有道理,确定示波器可以测,带宽不够测的幅值和波形都不对,还有你负载多重。按道理不会是三角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