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信号低8位与高8位的数据线走线等长问题?

楼主(2017-07-16):
原则上要求低8位与高8位的数据组11根线误差控制在25-50MIL.
CPU与DDR3放同一面,低8位11根线走第一层都不打孔连接CPU,高8位11根线走底层各打两个孔走底层连接CPU。
板厚1.2MM,如果走线按25MIL等长控制,也就是说高8位的数据组线打两个孔后走线延长了1.2MMX2=94.488MIL,
做等长时是否一定要考虑这个过孔的距离。

楼主:
看了很多的DEMO及开发板都只是走线长度控制了,没有将过孔这个长度算进去,等长的目的是控制时序问题,不知道通过软件可以来对时序进行优化不?

网友:
    你把过孔长度考虑进去当然最好,不考虑进去一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把线长误差值做小一点,过孔长度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
    规律性强的可以考虑一下,通常不考虑经常是因为太复杂。另外Allegro的长度应该是计算了过孔的长度的。

网友:
    把楼上几位说的汇总一下,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1.ddr3的速率还没有高到需要考虑过孔延迟的问题,如果过孔延迟要计算,那pin delay也得算了;
2.如果考虑了更好,allegro应该可以计算,pads不行;

网友(2019-02-21):
    这个不用考虑过孔的长度吧,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