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这个电路是干啥用的呀~

楼主(2017-07-16):
原理图就是下面这个了,其中用到了两个芯片,NE555和4N32,查了芯片的数据手册之后,发现这个原理图没有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的应用电路来连接呀,这个电路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求各位大牛解答呀~

网友:
搞不懂D3, D4和接法,NE555的电源从那来,难道是通过二极管的漏电流。

网友:
看起来是用555搭的一个RS触发器,不过光敏管正接,有意思

网友:
斗胆猜测:这个电路要么是菜鸟小弟画的,要么是故意画错迷惑外人的,实际外围物料选型应该和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
这个电路你测试过吗?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电路应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