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4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17):
1、孤铜建议删除

楼主:
2、连接器电源太细了,加粗一些

楼主:
3、走线在挖空区域了,此部分没有参考层面

楼主:
4、锁相环的走线加粗些.

楼主:
5、平面稍微优化一下就可以避免走线的跨分割问题

楼主:
6、转换磁珠应该在电容前面,且过孔只有一个太少了.

楼主:
7、光耦是隔离器件,器件本体下方建议挖空处理.

楼主:
8、导冷条要铺铜开窗,现在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连接器电源太细了,加粗一些

电源线一般建议走线多宽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一般建议走线多宽比较合适?

一般是20MIL以上,满足电流为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一般建议走线多宽比较合适?

电流大小决定了线的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