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动态铜不自动花焊盘连接

楼主(2017-07-17):
如下图,铺完动态铜后不自动与同网络的PIN连接,设置都对着吧。

原来是可以自动连接的,后来又一次改成静态铜后就不自动连接了,删掉铜皮后重新铺动态铜也不行。

网友A:
    要设置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网络

他上面有显示GND网络

网友:
    这么奇怪?确定铜皮和pin网络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我自己找到原因了,网络什么的都没错,是很弱智的问题:我铺铜的地方在routekeepin之外。
我这个板子是两个小板拼在一起的,两个板子各有完整的outline,由于只能存在一个routekeepin,我画其中一个板子的时候,就把另一个板子的routekeepin删掉再画当前板子。

    早上我画下面那个板子的时候routekeepin是在上面那个小板子里的,所以铺铜的区域在routekeepin之外,这种情况是不会自动连接上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我自己找到原因了,网络什么的都没错,是很弱智的问题:我铺铜的地方在routekeepin之外。
    ...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哦。谢谢!

网友:
    楼主好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