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隔离太大,铜覆盖不到

楼主(2017-07-17):
VIA隔离太大,铜覆盖不到,如图,怎么破?从哪改?谢谢!

网友:
    改小,没毛病。。。。。

网友(点评):
对啊,是要改小,问题是在哪改,规则设定里面改了不好使

网友A:
    是不是地的网络单独设置了规则?

网友(点评):
对的,今天上午刚发现这个问题,我单独设过地的规则,谢谢!

网友:
    设置区域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地的网络单独设置了规则?

    不客气的。

网友:
    孔到铜规则改小,默认规则/层规则/网络规则/class规则都看一遍。。。。

网友:
    1. 孔设置满接,不要热焊连接
2.设置敷铜框为5mil、

网友(点评):
这个条件满足不了,人家要求热焊连接呢

网友:
    哦,还有 设置敷铜格点为0.1

网友(2017-09-21):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这么长时间我都忘了,好像就是设置单块铜皮的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