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0402的电容两个管脚之间穿线,而且是DDR的高速信号,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7-07-17):
    0402的电容两个管脚之间穿线,而且是DDR的高速信号,会有问题吗?

网友:
    对信号信号影响不大,工艺能不能过倒是问题,到时候成了跷跷板导致立碑,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对于工艺要求比较大,很可能出现短路,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2017-08-18):
    不建议,生产问题不大,只要布线的机器精度够。

网友(2017-12-18):
    有些网络不打孔,交叉的跳线就这么干,串个0欧的电阻,从底下过线。

    工艺一般不建议小封装本体下过线

网友(2018-04-03):
    没问题,一般不推荐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