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函数

楼主(2017-07-18):
msp430 调试IO中断时,P1.0到P1.3设置输出控制led屏,然后设置P1.4到P1.7为外部中断。但开外部中断后,P1.0到P1.3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外部中断也进不去% D& p) U3 |7 P3 Q

网友:
    我猜你进行寄存器设置的时候,与或非没有用好

楼主:
    谢谢,检查了一下,是系统其它中断没有设置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