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1选2模拟开关???

楼主(2017-07-18):
求推荐  切换USB 和Trigger信号   3.3或5V供电,好焊一点的封装   多谢

楼主:
之前设计用的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GM7226

能不能上传一个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4053

4052 和4053 好像就是通道多少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上传一个规格书

手头现在没有这颗规格书。
简单说一下这颗料吧:双刀双掷的USB 2.0模拟开关,可以支持到5V电压。

网友:
去盛邦微官网看看,国产芯片

楼主:
我选了FSUSB42

网友:
TS3USB3000,QFN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