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不能正常导入DXF

楼主(2017-07-18):
dxf文件使用AutoCad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就是没有显示层面,求解

不能显示图层

不能显示图层

网友A:
另存为低版本的dxf格式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低版本的dxf格式再导入!

尝试过了,2007 2004的版本都不行

网友:
dxf中的线可能没有闭合

网友:
是不是DXF里面的图层不对?

网友B:
为什么不把DXF 发出来看看呢

网友B:
会不会你的路径含有中文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你的路径含有中文名字

不是,已经找到方法了,文件都没有问题。公司的加密系统把文件加密后不能识别,解密后就可以正常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xf

DXF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xf上传看看?

搞定了,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DXF 发出来看看呢

公司加密,不外传。。。

网友:
如果降低dxf版本還不行 就需要重新確認DXF本身是否有問題 基本上通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都是DXF本身在save時出現問題 或是轉換其他格式

网友:
自己人 挖的坑

网友:
还是DXF的出了问题,。。

网友:
    是這麼一回事啊

网友:
    结构都要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