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如何自动去掉线中多余的线段?

楼主(2017-07-18):
在使用中,有时候会发现一根线上边有一些多余的线段,肉眼看不出来,但是会统计线长,有时候会造成等长的问题;我想问下AD有没有修线的功能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线段去掉呢?

网友A:
是不是把这个勾打上,走线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多余的线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这个勾打上,走线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多余的线头了?

谢谢,走线的时候用这个确实就会把多余的去掉。但是有的时候需要copy一些走线的时候这个设置就不起作用了,有没有什么单独的命令可以去掉这种线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走线的时候用这个确实就会把多余的去掉。但是有的时候需要copy一些走线的时候这个设置就不起作用了 ...

还没找到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