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引脚对齐和对元器件精确定位

楼主(2017-07-18):
如何实现在altium Designer中引脚对齐和对元器件精确定位,有没有大大给个图文说明的?

网友:
每个元件都是有坐标的。
做封装时确定的原点(1脚、中心或自定义位置),在PCB中,就是元件的坐标点。
坐标的精度,跟你设置的栅格有关。较老的版本里设置component grid,新版本里设置step。
假如你在公制单位里,将上述栅格设置为1mil,那坐标肯定乱七八糟。

引脚对齐,是说做封装的时候的对齐吗?编辑里有align,左对齐、右对齐等等都有。

网友:
    通过设置栅格和Align实现

网友:
    如果不想输入坐标,那你的左右器件的封装首先就要用英制来建立,然后在布板的时候显示和栅格也都要用英制。其实主要是芯片管脚和独立元件不容易对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