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进行器件交换

楼主(2017-07-18):
altium Designer如何进行器件交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器件交换”是不是ad里的“part swap”?

网友:
鼠標右鍵菜單 Component action / Component Swap
點擊第一個器件
再點擊第二個器件

网友:
楼上的高手你的事那个版本啊?我的09没找到这个功能呢?

网友:
我用AD16版本

网友A:
09版本應該有個腳本
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SwapOrRotateComponents\SwapOrRotateComponents.PRJSCR

運行這個腳本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9版本應該有個腳本
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 ...

双击脚本后在PCB上没有任何反应,问一下,这个怎么使用?

网友A:
簡易運行腳本方式
1.開啟腳本項目(*.pas,*.prjdcr)
2.畫面切換回需要執行此腳本的畫面
3.左上菜單(DXP-Run Script)
4.選中該腳本並且運行

此腳本在運行後下方狀態列會提示
點選第一個器件
再點選第二個器件
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易運行腳本方式
1.開啟腳本項目(*.pas,*.prjdcr)
2.畫面切換回需要執行此腳本的畫面

可行,谢谢大神啦

网友:
AD真的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