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ull high pull low和 drive能力

楼主(2017-07-19):
請問pull high pull low和 drive能力有關,我只知道電阻越大driver能力越小,電阻越小driver能力越大,但是不知如何計算有哪位大神可以幫忙解釋一下的?另外如果我用一個10K pull low到GND但是現在老闆要我用更強的pull low那請問我是要把電阻變小嗎?

网友A:
菜鸟强答一波,首先吐槽下半英文半中文的叙述真得很不爽,电阻的计算公式请参考欧姆定律,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强答一波,首先吐槽下半英文半中文的叙述真得很不爽,电阻的计算公式请参考欧姆定律,可以帮助你解决问 ...

這有甚麼好不爽的............................

网友:
老闆要我用更強的pull low那請問我是要把電阻變小嗎? 是,變小

网友:
你就想象下内部有个上拉,你外部下拉,下拉电阻大和小,分压一样吗?当然要考虑功耗

网友:
关注,希望有大神举实例并有计算数据

网友:
如果不是非要用电阻的话,老板的意思估计是要三极管强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