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有能检查封装与原理图的正负极不一样的?

楼主(2017-07-19):
pcb的正负极是通过丝印的特殊方向标准给予的,或者定义pcb的1加是正极,当原理图的2脚是正极时,报错,感觉这个好难做吧。能实现?大家聊聊呢

网友:
原理图和PCB正负极是一一对应的啊,原理图里定义1脚是正极,PCB封装1脚不也是正极吗 会出错?

网友A:
原理图和PCB本来就是一一对应的,如果说正负极反了只能说你自己原理图器件的正负极弄反了或者建封装的时候封装正负极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PCB本来就是一一对应的,如果说正负极反了只能说你自己原理图器件的正负极弄反了或者建封装的时候 ...

当出现反的时候,怎样能检查出来,有时候画原理图的就是1脚负,库里的都是1脚正,这样的问题容易忽悠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出现反的时候,怎样能检查出来,有时候画原理图的就是1脚负,库里的都是1脚正,这样的问题容易忽悠掉

这个只能靠建封装的时候查看原理图的极性,这个是建封装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靠建封装的时候查看原理图的极性,这个是建封装常识!

不是的,封装库里存在,不是新建的,画原理图的人可能没太注意,就出现不一致了。

网友:
这么怎么用skill,一般有极性的都要对照原理图的

网友:
把封装库全部核对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