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差分对线宽间距

楼主(2017-07-19):
如题在16.6使用如图功能改变差分线宽间距时修改不了,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修改成功的,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A:
    好象有的操作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有的操作说明。。。。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

    为什么要在这里改,去规则设置里去改

网友:
    软件问题,有时候确实是改不过来的,这个很麻烦

网友B:
    是不想自己重新画么?个人感觉这个工具效果不太好的,有时候还需要自己调整,还不如重新走线

网友:
    bug。不如重画

网友:
    如果差分中心距不变的话,直接CHANGE线宽即可

楼主(2017-10-20):
引用 网友B:
是不想自己重新画么?个人感觉这个工具效果不太好的,有时候还需要自己调整,还不如重新走线

重新走线非常麻烦,走线长度有延时要求,且弧宽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