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PIN DELAY

楼主(2017-07-19):
    最近因为PIN DELAY的事情搞得头大,直接一个数据一个数据输入的,傻透了
    然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讲诉如何导入PIN DELAY,http://blog.chinaunix.net/uid-25737580-id-5753248.html可是导入时居然报错了。提示E- File not in pin delay format; must be a Ascii comma separated file.
    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
    这是你表格的保存的编码格式不对,建议找一个可以导入的表格上进行修改。

网友A:
    簡單一點的方式 是把目前的board導出後採用此格式 然後將另外一份的數據copy到導出的pin delay這樣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从PCB上导出一个pin delay文件,然后用那个文件将自己的数据按照里面的格式copy进去就行了!如果规则管理器里面没有一个网络有pin delay的话是输出不了这个文件的,没有的话就自己随便找一个网络填入一个就可以输出这个pin delay文件了

网友:
    感觉4楼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單一點的方式 是把目前的board導出後採用此格式 然後將另外一份的數據copy到導出的pin delay這樣就可以了

    应该怎么弄 你都没教会人

网友:
    要加的器件管脚随便加个pin delay,然后导出来,再编辑下,导进去就好了

楼主(2020-05-09):
    表格的格式不正确,要在之前导入成功的表格里面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