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7-07-19):
我们主要做一些测试类的PCB,表面有很多圆形的PAD,直径0.4MM~2MM,单板这样PAD输数量多的有200多。这些PAD表面处理一般都是做ENIG,在使用过程中是不焊接器件的,都是用探针去扎着测试,这样时间长了扎的次数多了就会产生不良。我知道ENIG工艺是软金不适合探针测试的场合使用,但是电镀硬金要拉电镀线,残留的电镀线如果无法去除对信号质量有影响。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能有解决办法?还能我想到的两个方面:1、不拉电镀线,有没有办法将PAD上镀上硬金?还要保证其他器件焊接正常。
2、在ENIG的PAD上焊接镀金金属片,但是不知道哪里有这种薄的镀金的金属片。

网友A:
ENIG 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IG 是神马?

ENIG:化学沉金

网友B:
做喷锡就可以

网友:
焊接是不是会带来更多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是电镀硬金要拉电镀线,残留的电镀线如果无法去除对信号质量有影响,这个可以找一家好一点的工厂,可以完全去掉引线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做二次干膜去掉引线

网友:
    可以不选择化学沉金啊, 可以要求板厂做选择性镀金, 在你这些pad的上面定义gold mask,然后选择选择性镀金。这样下来的金的厚度是有保障的。

网友:
    整板镀金吧,水金工艺金比ENIG厚一点

网友(2017-09-08):
引用 网友A:
    ENIG 是神马?

    沉金工艺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B:
做喷锡就可以

喷锡对焊盘大小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