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怎么导出网表,导入到allego画板

楼主(2017-07-19):
各位大大:     求教~~~pads logic怎么导出网表,像AD里面的protel、telesis网表一样经过转换就能导到allegro下画PCB???

网友A:
    用EDA_BOMHelper可以读取Logic的原理图然后生成telesis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DA_BOMHelper可以读取Logic的原理图然后生成telesis网表。

论坛上的EDA_BOMHelper都被屏蔽了!!?阁下能发我一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的EDA_BOMHelper都被屏蔽了!!?阁下能发我一份么

    不是不发而是发了你也用不了。是要注册的。抱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