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串行点灯问题,谢谢。

楼主(2017-07-19):
设计个串行点灯,Switch这么连接是否有问题?

手册

手册

点灯原理图

点灯原理图

88E6097-MV-S103922-00B ds.pdf

网友:
    确定你的灯的电流要求,看看IO能不能驱动。ENA是不是必须,能不能用数据直接控制灯灭掉,在你的环境需求里可以的话,就扫用一个IO口

网友:
    现在的switch基本都是这种led吧,很常规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