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BoardSim仿真双面PCB时,没有参考面,无法仿真电容decoupling!

楼主(2017-07-19):
如题,针对双面FR4的PCB来说,如果想仿真PI或者SI,从PCB导出的文件做boardsim后仿真。发现
在做电容decoupling仿真时,如果选择集总分析,结果出来是一条直线;选择分布参数分析时,不知
如何选择power pin?勾选自动组合之后,仿真时报错,截图如附件所示。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另,这种双面PCB选中某些网络导出到linesim中时,提示因为没有参考层,阻抗模型明显与实际不符,
难道hypwerlynx只能仿真带有完整参考面的PCB吗?双面PCB仿真不了?

网友(2017-11-15):
同问,求大神回答

网友:
加个平面看看???,间距设置大点,间距够大的话对阻抗影响很小

网友:
在设置里面有个选项 coupling setting 但是要9.2以上的版本

网友:
看错了 要做decoupling PI 仿真要9.4以上版本 用advanced decoupling 选项

网友(2018-06-01):
遇到同样的问题,还请大神指导一下,感觉Hyperlynx仿真两层板会遇到好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