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和USB双供电请教

楼主(2017-07-20):
电源适配器(5V、500mA)和电脑USB端口(5V、500mA)并联(正对正/负对负)会有什么影响,能这么做吗?两个电源理论上是5V,实际上电压还是会有波动。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5V的电源适配器,想设计成电脑USB供电和5V电源适配器供电,双输入(可同时输入)单输出5V给负载的一个电路。也就是电脑USB和电源适配器双输入并且在插电脑USB的同时电源适配器也能插上给同一个负载进行供电。在网上查过了一些关于同电压并联的说法,不是很明白。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做。特来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
加大了输出功率,降低了输出电阻,增加了不稳定性等,建议还是加个电路来控制单端输入比较好

楼主:
这样加二极管可以吗?  不加二极管会怎样?

这样加两个二极管可以吗

这样加两个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加二极管可以吗?  不加二极管会怎样?

也可以,不过电压只有4.3V。电路不是你画的?

网友B:
你如果是想简单就用串二极管,不过这两个二极管选导通压降不一样的,如果想要可靠的就找oring电路,加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不过电压只有4.3V。电路不是你画的?

电流在500mA以内  5819压降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想简单就用串二极管,不过这两个二极管选导通压降不一样的,如果想要可靠的就找oring电路,加MOS管

为什么导通压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在500mA以内  5819压降没那么大

没注意看二极管的类型,肖特基的压降会小一点

网友:
看你后级输出能接受多低了,如果可以接受4.4V以下的,直接两个SS12什么的  0.4V压降搞定。如果必须得输出4.9V什么的,那就自己用MOS做个了

网友:
这样会搞到回路不好的,不建议这样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导通压降不一样?

二极管有好几种啊,选导通压降不一样的才能保证选择其中一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