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防真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小弟了

楼主(2017-07-20):
各位大神防真用的IBIS模型是是什么?如果有可以贡献出来用一下吗?

网友:
每个器件都不一样,找对应厂家,网站下,一般都 有。

网友(2017-11-24):
这个不是软件工具哦,这个网站上就有关于模型的说明文档的啊,可以搜索下查看了解

网友:
看你用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
IBIS model
也就是说他是个模型
是芯片发射与接收端口电路的电气特性资料
透过这些资料可以计算出相关的讯号变化
又可以保护芯片内部的设计机密

网友(2018-02-27):
有些厂家愿意给

网友:
这个有点保密的吧

网友:
这个有点保密吧

网友(2018-06-22):
和使用的IC对应。找下芯片的官网,大部分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