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gerber前需要哪些检查?

楼主(2017-07-20):
我不是很熟悉,特跟大家请教,
1,display status unrouted connection,unrouted nets 要全为0.
2,display status drc erors 全部修改掉,shorting erros为0.
3,daling line via 报告,有问题就修改掉。
4,net single pin and no pin.
5, setup-constraint-mode是不是默认就可以保证出gerber没问题啦?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在display status里,shape那栏也要看下。

网友A:
    整板layout检查:重要信号、差分线的间距检查、总线等长、差分对内等长、电源检查:输入输出的处理、过孔和通道是否满足载流等布线的检查,gerber设置检查、丝印检查、gerber每一个层的检查,特别是电气层的检查,尤其是阻焊层,避免短路低级错误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板layout检查:重要信号、差分线的间距检查、总线等长、差分对内等长、电源检查:输入输出的处理、过孔和 ...

    您说的倒是很详细,我就是想从allegro工具的角度怎么保证输出的gerber是正确的,差分线,阻抗,线宽线距,电源平面等不在讨论范围(这个都会自己注意的),有很详细的检查方法和步骤吗?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倒是很详细,我就是想从allegro工具的角度怎么保证输出的gerber是正确的,差分线,阻抗,线宽线距 ...

    allegro如输出gerber时有错误是会报错且无法输出的,必须解决error错误才能将其gerber输出的。输出gerber后还需要使用CAM350做个开短路检查,确保资料不存在短路问题,有些短路在PCB里面是无法发现的,比如负片设置有误导致的短路,在CAM350里面跑开短路可以发现。个人习惯使用skill工具进行多方面辅助检查,出生产资料也使用skill一键输出,生产资料分类打包也使用skill一键分类打包,程序来做的可以保证精准无误,提高效率,大大降低设计错误,毕竟人眼有限,效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如输出gerber时有错误是会报错且无法输出的,必须解决error错误才能将其gerber输出的。输出gerber ...

    嗯,谢谢高手的指点,我以后慢慢体会提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