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楼主(2017-07-20):
解drc的时候推线为什么没有附近上的东西,找不到答案

楼主:
就我们解drc的时候不是需要推线吗?,然后一般推线的时候都会图一,但是目前版子上出现的是图2的样子,而且所有层打开拉不出你想拉得线,只能单独层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请问有看懂吗?

网友B:
如下图,对应的选项勾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对应的选项勾上即可!

不对啊,我这边有勾上啊,可是还是不行,此处会出现图片中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请帮忙找下答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啊,我这边有勾上啊,可是还是不行,此处会出现图片中的样子

就是这里设置的!如果不行说明你软件有问题!不行的话执行下图片菜单命令恢复默认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里设置的!如果不行说明你软件有问题!不行的话执行下图片菜单命令恢复默认设置看看!

还是不可以,但是最开始的时候版子都可以啊,后来导了机构图就这样了,而且其它的版子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可以,但是最开始的时候版子都可以啊,后来导了机构图就这样了,而且其它的版子也可以

那应该是你那张图纸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你那张图纸的问题了!

哎,这样太不爽了,解drc都慢死了,图2打开俩层拉不了线,图3你只要修45度角的线就会这样

网友D:
打开所有层 看有什么没显示出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所有层 看有什么没显示出来的东西!

你所指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啊,我这边有勾上啊,可是还是不行,此处会出现图片中的样子

你那个图你要看这里,不是第一个,点开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