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下关于allegro问题

楼主(2017-07-20):
请问下allegro有没有像pads mentor里面一样的导航栏,可以直接看元件名,封装,网络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方便。我在allegro里面找了下都没有看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导航栏啊

网友: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可以在选择栏选中元器件或者网络等,然后按F4 可以显示吧

网友:
用了allegro五年多了,告诉你吧,别想了,没有!

网友:
有show命令

网友:
    是的,PADS一点都不方便,各种办不到。。。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告诉你吧,别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