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0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21):
1.  上下静电条与其它网络不要重叠.

楼主:
2.  铜皮太长电容处应打地孔.

楼主:
3.  串口电容走线应加粗.

楼主:
4.  光口信号有的孔挖大了有的没挖.

楼主:
5.  光口器件能否放同一面少两个VIA.

楼主:
6.  高速线参考面不完整.

楼主:
7.  差分对换层处加回流地孔.

楼主:
8.  RF信号用地隔开网络.

楼主:
9.  0R电阻加粗走线.

楼主:
10.  参考面不完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2.  铜皮太长电容处应打地孔.

这条是什么意思啊,太长的铜皮深入到板子里,形成的半岛样式,要多打一些过孔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条是什么意思啊,太长的铜皮深入到板子里,形成的半岛样式,要多打一些过孔是吗?

开关电源的电容回流路径不要太长,也要满足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2.  铜皮太长电容处应打地孔.

楼上的你看错了,这种情况打地孔是正确的,你说的是在电容的正极那里打地孔,这样会寄生大电容,寄生大电容跟表贴电容是并联关系,这样容值无形中被拉大了,滤波效果就不好了,尤其是高频谐波的滤波效果会打折扣,但是楼主的意思是在gnd那端打地孔,这样就是应该的,也没所谓。

网友B:
引用 楼主:
9.  0R电阻加粗走线.

这里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5.  光口器件能否放同一面少两个VIA.

我记得我之前看手册上写过光口器件表层别走线,楼主最好让这个pcb好好看看手册,我看他每个光口的表层都有走线直接连接光模块的pin跟外面的器件。这些走线最好改成过孔走内层模式。

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5.  光口器件能否放同一面少两个VIA.

我记得我之前看手册上写过光口器件表层别走线,楼主最好让这个pcb好好看看手册,我看他每个光口的表层都有走线直接连接光模块的pin跟外面的器件。这些走线最好改成过孔走内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是选焊提供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我之前看手册上写过光口器件表层别走线,楼主最好让这个pcb好好看看手册,我看他每个光口的表层都 ...

这个光口前面有两个缺口的是可以出差分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4.  光口信号有的孔挖大了有的没挖.

应该怎样改呢?光口信号需要挖空嘛?

pc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怎样改呢?光口信号需要挖空嘛?

不是挖空,高速过孔反焊盘应加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挖空,高速过孔反焊盘应加大些.

就是高速过孔要加大些是吧?

网友F:
有没有开关电源布线的评审。想看看高手是怎么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开关电源布线的评审。想看看高手是怎么布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dfce2458

7.  开关电源需做单点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983&extra=page%3D2&page=1&&_dsign=dfce2458
 ...

谢谢。

网友(2017-09-12):
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