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供电切换电路

楼主(2017-07-21):
1金币
求一个系统供电切换电路或方案:需满足电池供电与外部供电无缝切换;当无外部供电时采用电池供电,当外部电源接通时,切换为外部供电,怎么做到无缝切换?  求解求解,求电路和讲解。

楼主:
版主 @版主

网友:
什么是无缝切换不懂,难不成会有线头?

网友A:
    电池和外部供电是多少伏,无缝也有一个时间范围吧。切换了以后是不是还存在给电池充电的功能,我觉得还是把自己的需求想清楚,描述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外部供电是多少伏,无缝也有一个时间范围吧。切换了以后是不是还存在给电池充电的功能,我觉得还是把 ...

    ok!  补充:外部12V供电,电池放电电压:3.7V~4.2V,  在切换至外部供电时,同时需要给电池充电;无缝切换(系统不断电,切换过程中需满足系统持续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补充:外部12V供电,电池放电电压:3.7V~4.2V,  在切换至外部供电时,同时需要给电池充电;无缝切 ...

    这个可以满足要求吧

    供电切换

    供电切换

网友B:
    方法有多种,简单的就是用p-mosfet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多种,简单的就是用p-mosfet搭建。

    详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174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多种,简单的就是用p-mosfet搭建。

    受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多种,简单的就是用p-mosfet搭建。

这种方式不错,不管怎么说得先把12V降到5V,但是单节锂电池充电最好用专门的充电管理芯片,比如TP4054

网友D:
    楼上正解,我也用的这种方法,只是Q2一个不行,得双MOS背靠背靠谱,不然VCC会反向经过Q2的体二极管通到VBAT一直给电池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我也用的这种方法,只是Q2一个不行,得双MOS背靠背靠谱,不然VCC会反向经过Q2的体二极管通到VBAT ...

电池输出端加个二极管防止+5V电压反冲

网友(点评):
嗯可以的,看用途而定,电池一般不用二极管,效率,低压MOS很便宜的。

网友:
    需要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不错,不管怎么说得先把12V降到5V,但是单节锂电池充电最好用专门的充电管理芯片,比如TP4054

 ...

我那只是给了一个无缝切换的示意,事实上在我的应用中,锂电池充电管理我用的是CN3701,最大输入电压28V,所以直接用12V输入没有问题,充电电流我设的是1A(最大5A),Q2用的是P沟道MOSFET,不过方向和你的电路相反,这样就不会在有外电的时候对电池进行倒灌,R3要接在外电输入端,这样才能在有外电时关闭MOSFET-P.不过在后端还需要一级Buck/Boost变换器(升降压)以供后级使用。

网友:
供电切换电路,我在网上看到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改一改就可以用。需要增加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输出端加个二极管防止+5V电压反冲

有道理

网友:
  • 如果是鋰電應用,可以選擇有 PowerPath  的充電芯片,之前是用過踢哀TI)的 bq24133,支援 1 ~ 3 Cell。
  • 如果是非鋰電應用,充電方案和切換芯片必須分開,市面上有種叫 PowerPath Controller 的芯片,不過大部份是你娘太苛Linear Tech)出品的,你要受得了!
  • 你也可以自己設計電路,不外乎用些參考電壓、比較器、MOS 管……之類拼湊出來。

网友:
你娘太苛Linear Tech) 18V Dual Input Micropower PowerPath Prioritizer LTC4419

輸入只能撐到 18V

网友:
你娘太苛Linear Tech) Power Path Controller 建議

网友F:
    前面大大说的PMOS,貌似我之前一个项目也是,但是芯片有个外部供电检测,如果有外部供电 就切掉电池供电并给电池充电,系统用外部供电,当无外部供电就采用电池供电.

网友(点评):
可以用电路做到全自动切换和充电,用芯片做的成本可能会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面大大说的PMOS,貌似我之前一个项目也是,但是芯片有个外部供电检测,如果有外部供电 就切掉电池供电并 ...

    恩,谢谢.我那个项目有个主芯片(arm) 有多余pin脚用来检测。

网友:
    逻辑说明:
    1、当USB插接时,+5V是P-MOS管Q7的G极拉高到4.9V左右,源极S电压是经过D1的电压,电位比源极G极低,但是比漏极D极高,所以P-MOS完全截止,电池不会给系统供电,USB通过VB给系统LDO供电,通过+5V给Charge后给电池充电。
    2、当USB拔出时,P-MOS管Q7的G极瞬间拉低,VB电压由于电容的存在,所以电压会瞬间保持,形成G极电位比S极电位低的P-MOS的导通条件,所以BAT可以给系统LDO的输入端VB继续供电,使系统电压不会掉电,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3、二极管D1的作用是防止P-MOS进入死循环锁死状态,同时也提供MOS管的截止条件。

网友(2025-12-09):
    参考附件

网友:
    MOS切换,看你看的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