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放置同类型电路的元器件

楼主(2017-07-21):
    如标题,同一种电路很多,布局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一块电路布局好,把其他的“复制”过去就行,可以节省布局的时间,有这样的操作吗,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6a2c5011fc4ffe473368ab53.html,AD模块复用,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6a2c5011fc4ffe473368ab53.html,AD模块复用,是这个意思吗

嗯,是的

网友:
    有相同模块布局的,可以到网上找一下教程,

网友:
    AD就别用这个功能了,麻烦的要死

网友(2017-09-29):
    AD这个功能超方便又简单的,可以大幅缩短原理图重覆绘制与调整的时间,尤其对应到PCB布线更是方便尤其再配合Harness的使用,其他软件根本就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