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出bom单的open in excel选项为灰色

楼主(2017-07-21):
cadence16.6更新94号补丁后 orcad出bom单open in excel选项为灰色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这里的中文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里的中文去掉

去掉了   也不行

网友B:
去掉view output   不可以同时打开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view output   不可以同时打开一个文件

:victory:

网友:
view output 勾掉。。。。。前几天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