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在PCB里,光耦可以上下对称的布局放置吗?

楼主(2017-07-21):
    请问下在PCB里,光耦可以上下对称的布局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上下的信号不会有干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下的信号不会有干扰吗

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谢谢

网友(2017-10-09):
    光耦没影响

网友B:
    我觉得首先要分清光耦的工作速度。
    1,通信的高速光耦?
2,只为隔离作用而存在的电平转换电路?
3,通信的低速光耦?
    在1情况下,若是每通道光耦速率很高,高低电平上面失真很大了,有必要在上下光耦中间隔地平面。
2,3情况下随便怎么放,对性能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首先要分清光耦的工作速度。
    1,通信的高速光耦?
2,只为隔离作用而存在的电平转换电路?

    谢谢你的详细答疑,我这应该属于2 3两种,至于你说的高速光耦,要是在中间隔一层地的话就失去光耦隔离信号的作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