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函数内能不能重置该定时器

楼主(2017-07-22):
    51单片机模式1为16为定时计数器,1、在定时器模式1的中断函数内重置该定时器,能否实现自动重装的效果?2、自己以流水灯为例试了一下,好像不可以,大家帮忙看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定时器定时10s,变量i,用来加倍定时)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data i = 0;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2;
    TH0 = (65536-60000)/256;
 TL0 = (65536-6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int main()
{
1=0xfe;
      time0_init();
 while(1);
}

    void flash(void) interrupt 1
{
       time0_init();
         if(i>9)
      {
    if(P1==0x7f)
       {
        P1=0xfe;
           }
    else

            P1<<=1;
        P1|=0x01;
        }
   i=0;

    else
++;
}

网友:
    定时器方式2是8位自动重装的定时计数器,通过设置TMOD来设置M1M0选择方式二,这样定时比较精确。初值的计算会有些不同。自己参考一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