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库导入Mentor Xpedition VX1.2中 出现的边框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24):
各位大侠:      我在使用mentor xpedition VX1.2 将公司原本的pads9.5的库导入到EE VX1.2的过程;中发现所有的2D线类型,文本形式的库比如图纸边框,名字等一系列的库都没有在 EE VX2.2的中心库中出现,问下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该问题吗?
       另外附上EEVX的安装包的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YHNE92 提取码:6hbk。

网友A:
在颜色设置里面找下制造页下面有一个用户绘图层,看下都打开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颜色设置里面找下制造页下面有一个用户绘图层,看下都打开了没

能具体说下哪里的颜色设置吗,我找了一下Library Manager。里头没有发现这个选项

网友:
在编辑封装里面有一个显示控制,如果再用户绘图层没有再看下其他的,要是所有层打开了还没有那就估计要先把pads里面的2d线换丝印层,然后再在xpedition里转换了

网友A:
搞错了,我以为你是封装里面没看到2d线,你说的库不见了看下封装编辑器里面有没有绘图这个,我只能帮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我以为你是封装里面没看到2d线,你说的库不见了看下封装编辑器里面有没有绘图这个,我只能帮到这了..

这个是有绘图的功能的,我想知道为什么2D线会和CELL扯上关系?不是应该出现在symbols

网友:
原来你说的是原理图部分,我个人认为,mentor从vx版本开始就不自带logic了,所以导入logic库的入口估计也就放弃了,pads也推出了pro版

网友B:
XDX可以直接导入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XDX可以直接导入LOGIC

我想要把logic的边框导入到EE中,导入原理图的功能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2019-04-19):
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