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3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24):
1.  跨分割,如ART04与ART07互换就可以避免跨分割.

楼主:
2.  铺地铜没有打孔无意义.

楼主:
3.  电源连接需补强.

楼主:
4.  DDR下拉都应在末端.

楼主:
5.  时钟与DQS差太大了.

楼主:
6.  跨分割还可以优化.

楼主:
7.  5V需要补强.

楼主:
8.  相邻层有重叠走线.

楼主:
9.  板框有移动了.

楼主:
10.  左右两边有跨分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5.  时钟与DQS差太大了.

差多少合适呢?

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多少合适呢?

最好不要大于500MI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大于500MIL.

哦,那遭了,刚做了一块板子,差了1000mil左右。DDR3两颗芯片

pcb

网友(点评):
这两根线我们都是做等长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DDR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遭了,刚做了一块板子,差了1000mil左右。DDR3两颗芯片

DDR3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3没有这个要求

对,我也看到DDR3没要求DQS和clk有相关联的

网友(2017-09-06):
引用 楼主:
4.  DDR下拉都应在末端.

是指的vtt的电阻吧,这个端接电阻放在哪里应该看走的拓扑吧,如果是fly_by,就需要放在末端颗粒,现在看这个图走的是T型拓扑,是不是放在中间的T点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5.  时钟与DQS差太大了.

看图片,地址、控制、时钟线走的是T型拓扑,而数据线走的是点对点的,那么时钟和每组数据线的dqs该怎样控制,datasheet里应该有写等长控制要求,这种的应该是到每片颗粒的时钟线长度比到该颗粒的dqs长一定的数值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