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的PCB,能否将整个视图旋转90度

楼主(2017-07-24):
我在使用中碰到一个问题,板子是长方形的,我想把整个在视图中把板子翻转90度来看,但是自己没有找到这个功能,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呢? 只是视图翻转,不需要设计翻转就可以

网友:
Your may switch to 3D mode

网友A:
可以用快捷键VB

网友:
在2D 3D里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快捷键VB

VB是整个板子的翻转,是正反面的对调,应该不是楼主所说的转90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是整个板子的翻转,是正反面的对调,应该不是楼主所说的转90度吧。

是的,我理解错了,

网友:
全选所有设计内容空格旋转,3d图可以90度旋转,但换成2d就又不行了

网友(2017-09-30):
全部选中,鼠标左键按下状态下,按下空格键就可以像旋转单个元器件一样旋转过来了!

网友(2017-11-13):
全部选中后,执行Edit---Move---Rotate Selection,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角度,然后鼠标左键点选旋转参考点;也可以执行Move Selection指令,鼠标左键抓起后按下空格键就可以旋转了

网友(2018-04-12):
    快捷键SA全选后,然后快捷键MS选中后,按空格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是整个板子的翻转,是正反面的对调,应该不是楼主所说的转90度吧。

MI就是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