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mosfet开关电路

楼主(2017-07-24):
请教各路大神!!!

    我现在想用mosfet(英飞凌IPB020N10N5*4)设计一款直流大电流开关电路(400A),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种D2PACK的封装该如何在pcb上去应用?

网友:
用铝基板PCB加散热片,必要时可在散热片上加风扇。在主电流通路上加铜制汇流条。

网友:
这个太吓人了,没接触过,坐等高手。发热功率七八十瓦,这么小接触面,必须得风扇吧。

网友:
嬰飛靈有建議啦!

Infineon - Application Note - High Voltage - Cooling of thinPAK.pdf

网友:
IoR D2PAK 封裝散熱設計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