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桥式整流电路

楼主(2017-07-24):
如图是一个3.3V非隔离电源电路,交流220V经整流桥后整流出直流电。那么既然是直流电,可不可以把示波器的地与被整流出的直流地相连,然后用探头测试各个节点的点位?这样连接会不会跳闸或者烧毁示波器?经整流桥输出的直流地、数字地、大地有什么区别?这个3.3V与我们常用的弱电3.3V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主要的区别同其电路应用有直接的关系,是不建议联通的,如果联通了,严重的会导致元器件的击穿各方面等等。

网友A:
你好
一個一個回答你的問題
1.那么既然是直流电,可不可以把示波器的地与被整流出的直流地相连,然后用探头测试各个节点的点位?
  ANS 可以的,整流出來的直流地 就是 地 可以給試波器使用

2. 这样连接会不会跳闸或者烧毁示波器?
NS 不會,很多電路都是這樣設計

3. 经整流桥输出的直流地、数字地、大地有什么区别?
  ANS 要說沒差別也可以,說要有差別 也可以
         最主要是 直流地、数字地、大地 不要相互干擾,所以才太別區分出來
         再使用 BEAD 或者 0 ohm 連接。

4. 这个3.3V与我们常用的弱电3.3V有什么区别?
   ANS 一樣的 都是 LDO 降壓器 所輸出的。頂多是料件的參數不一樣

以上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答案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一個一個回答你的問題
1.那么既然是直流电,可不可以把示波器的地与被整流出的直流地相连,然后用探 ...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示波器探头的地接3.3V的地,出现跳闸。电路是一个非隔离电源,所以LF2是一个差模电感不是变压器,这点要注意的,不要被原理图的元件simp骗到。也就是市电是直接经过桥堆整流出来。

网友(2017-09-11):
[1] PH1-OSC_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