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不动

楼主(2017-07-24):
pads ROUTER 拉GND线的时候 碰到禁铜区 要转半天才能拉动  有什么办法搞定

网友A:
是电脑太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脑太慢了吧

电脑配置还行 I5 3470 的CPU

网友:
改设置试试

网友B:
Setup -> Designrules ->Default -> Rorting -> 选minimix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 -> Designrules ->Default -> Rorting -> 选minimixed

呢个是这样设置的 没用的 就是像图中 压在KEEPOUT 的孔才会难移动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网友C:
先关DRC,再拉出来,再打不打开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关DRC,再拉出来,再打不打开随你

DRC关过 没效果

楼主:
10几MB的大资料问题明显 应该是GND网络的数据太大了 我现在只能先干掉KEEPOUT了 整好在补上了

网友:
直接PADS拉线开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