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各位一阶HDI板子叠层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7-24):
初次画HDI的板子,准备使用6层1阶工艺,通常怎样设置叠层结构呢,
如果采用 TOP-GND-SIG1-SIG2-POWER-BOTTOM的常规叠层,顶层的盲孔只能连接到L2,但是L2是GND层不能走线(如果走线的话阻抗没办法控制),岂不是要再增加L2-L5的埋孔连接到信号层,然后到走线的另一端还要再增加L2-L5的埋孔,然后再用L1-L2的盲孔连到顶层的焊盘,这样本来都在顶层的焊盘需要加4个过孔才能联通,请教各位通常怎么解决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TOP-SIG1-GND-POWER-SIG2-BOTTOM

网友B:
直接打貫孔 (L1-L6)
1+4+1 (一階盲埋) 只能這樣處理, 不是打4個,就是直接打貫孔.
自己看空間去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SIG1-GND-POWER-SIG2-BOTTOM

谢谢!开始我也想用这种叠层结构,但是TOP与SIG1的距离远小于SIG1到参考层GND的距离,板厂说SIG1不能做阻抗控制,我的SIG1上有差分线需要阻抗控制,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貫孔 (L1-L6)
1+4+1 (一階盲埋) 只能這樣處理, 不是打4個,就是直接打貫孔.
自己看空間去運用

0.65间距BGA,而且有差分线,打实孔走不出的,看来只能多加几个孔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开始我也想用这种叠层结构,但是TOP与SIG1的距离远小于SIG1到参考层GND的距离,板厂说SIG1不能做阻 ...

    隔层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0.65间距BGA,而且有差分线,打实孔走不出的,看来只能多加几个孔了,谢谢

可以做同层参考,或者top层铺铜,参考top层。

网友C:
    top-sig1-gnd-sig2-power-bot;top层主要铺铜,sig1扇出,如需要bot走线,就打穿孔。一般说,0.65 扇出贯穿孔问题应该不大吧,顶多加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p-sig1-gnd-sig2-power-bot;top层主要铺铜,sig1扇出,如需要bot走线,就打穿孔。一般说,0.65 扇出贯穿 ...

    谢谢,我也准备采用top层铺铜,sig1扇出的方式,因为板子面积受限制,采用通孔的方式电源和退藕电容不好处理。

网友:
    成本考虑 0.65的BGA 一般通孔可以解决 DSP这块芯片厂家肯定设计好可以通孔实现的 除非器件密度很大无空间打孔才采用HDI。

网友:
    0.65通常好像还是可以做通孔的吧

网友D:
    采用 TOP-GND-SIG1-SIG2-POWER-BOTTOM的常规叠层,打孔方式为,1-2,2-5,5-6,1-6,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看打孔方式,尽量避免打盘中孔(可减少树脂塞孔制板工序),GDN层的走线尽量短。具体设计可参考下面图例:

网友:
      同意11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 TOP-GND-SIG1-SIG2-POWER-BOTTOM的常规叠层,打孔方式为,1-2,2-5,5-6,1-6,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看打 ...

谢谢,板子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