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bdata

楼主(2017-07-26):
    最近看51单片机,有一句变量定义: bit bdata snd=0;不知道怎么理解,
    帮忙解释一下 bit  bdata

网友:
    bdata存储类型标识符指内部可位寻址的16字节存储区 20H到2FH 可以在本
    区域声明可位寻址的数据类型。bit bdata定义一个位变量,这个变量的值只有0和1两种取值。

网友A:
你找《Keil Software –Cx51 编译器用户手册 中文完整版》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Keil Software –Cx51 编译器用户手册 中文完整版》看一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