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教 1.丝印无法批量移动 ...

楼主(2017-07-26):
    各位,我又有问题请教
 1.丝印无法批量移动 ,如下图所示,不能修改位置.但是,高度和宽度可以批量改,不知道怎么弄...

    2.另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碰到的,用AD导入3D模型的时候,发现位置偏移了,后来发现是PCB中和PCB库文件的参考点不一致。
    比较笨的办法是,那个器件位置有偏移,先在PCB中查看参考点在哪里,然后在库文件中查找对应的封装库,更改参考点,然后再导入一次.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上述问题,谢谢!

网友:
看错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楼下已给出问题点,你除了designator外还把其他非designator也选中了。

第二个问题不了解。

网友:
    第一个问题里边,string type 这栏要选择designator才行,就是器件的标号丝印,这样才有相对器件的位置,如果是text,只是文字,和器件没有关系,自然没有位置这个属性存在

网友A:
    丝印要怎么批量移动呢,AD应该可以把丝印统一放置的器件的center left right up 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要怎么批量移动呢,AD应该可以把丝印统一放置的器件的center left right up down

    我知道的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快捷键a+p,针对选中的元器件,可调节其丝印位置。
    第二个,按楼主的方法,选中元器件的丝印designator,在autoposition右侧选择。

网友:
    选中丝印可以一起更改横纵坐标;试下AD13,选中丝印等可以一起任意移动
出坐标文件,更新库文件后,再导入坐标文件

网友:
    16以后版本必须切换到丝印所属器件的所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