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 placement时按元器件中心坐标进行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7-26):
最近遇到一个元器件摆放考究的板子,就是所有元器件的摆放位置坐标都有了,这个坐标都是元件的body center的坐标值,我以前的画封装的习惯是把起始位置设置在pin1焊盘中心上,而不是元件body center上,摆放选择元件时,会自动选在pin1焊盘的中心上,而不是元件中心,这样就会造成偏差。请问如何在选择器件时把位置自动固定到每个器件的body center上,谢谢!!

网友:
options 里面的 point 选择 body center

网友:
按照楼上的设置可以选择BODY CENTER,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的封装是标准的,外形是准确的。
一般的阻容器件还好,但是对于一些接口器件还是慎用,
如果封装工程师大概画的接口外形,封装的 BODY CENTER不一定就是器件的BODY CENTER,
结构件建议还是PIN脚定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