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ox不靠谱?

楼主(2017-07-26):
3金币
做的是pin上是否有via
最近发现获得pin的bbox,发现比实际的大一些,我用三块板子测试,分别四周扩大一个1.925mil/2mil/10mil。调试10mil(4711pin)的板子时导致判断大部分出错。该这么解决呢,或者换什么方法?  发现运行的时间10s+,好慢。

网友:
    dip pin的bBOX 是用pin定義內最大的值來加 (正常是anti pad最大)
    在 0 0 點放一個40mil方形或圓形的pad ,anti pad定為 75mil , 那bBOX 就是pin位置 -37.5mil 左下角 (-37.5 -37.5) 右上角(37.5 37.5)

    smd pin的bBOX 是用pin定義內最大的值來加 (正常是soldermask最大)
    在 0 0 點放一個40mil方形或圓形的smd-pad , soldermask定為 46mil , 那bBOX 就是pin位置 -23mil 左下角 (-23.0 -23.0) 右上角(23.0 23.0) 可看附圖

    我之前寫其他skill是用pin中心 自行加上 pad 1/2尺寸 來當bBOX , 但需注意有轉角度的pad (但用shape建的畸形pad 就不好定義bBOX)

网友A:
    1. 获取bbox的对象是什么?可能会以solder层为准
    2. 扩大的方法是什么?运行速度慢的话可以把各个模块单独拿出来循环个几千次,找到最耗时间的模块
    3. allegro的选择范围和缩放比例有关系,越缩小越容易误选

网友B:
    bbox包括阻焊钢网,要获取精确的pin大小,需要从pad入手,找到表层的pad,这个就是实际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ox包括阻焊钢网,要获取精确的pin大小,需要从pad入手,找到表层的pad,这个就是实际大小

    找到表层的bBOX,大小一样大,但不是在 pin的正上方了,此方法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获取bbox的对象是什么?可能会以solder层为准
    2. 扩大的方法是什么?运行速度慢的话可以把各个模块单独 ...

       找到表层的bBOX,大小与pin一样大,但不是在 pin的正上方了,此方法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表层的bBOX,大小与pin一样大,但不是在 pin的正上方了,此方法不可行?

    代码